三菱变频器E700型频率用旋钮调叁数是Pr79-3但却无法改变数值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11-23):
如题,急求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同求

网友B:
呵呵;先把面板上的PU灯点亮;

网友C:
同意,还可以看看PR 77 不能=1,要=0

网友D(2019-07-02):
回复 网友B:
调出Pr 77参数之后,旋钮无法旋转,如何将原来参数改为0。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在旋钮旋转不能用的情况下,如何改变参数。

网友B:
旋钮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