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3):
今天一纺织厂一台380V 1.5KW电机烧掉连带变频器也坏,拉到维修电机地方借了个电机回来 ,测得三相电阻差不多,换一台新变频器试机,有点奇怪了,起初不知道是六极的 ,速度跑的很快,开到50砰一声,变频器冒烟,模块炸掉
这是为什么呢 ,变频器出厂设置是4极电机吧,带六极会炸吗,变频器是新的 ,负载非常轻,电路不存在问题

网友A:
还没有听说或者碰到这种问题,我们有很多六极的电机用变频器拖动,也经常会忘记修改电机极对数,但也没有出什么问题的,我一般看电机电流来配变频器的。

网友B:
是什么变频 是不是你的变频器不好 跟4极 6极没关系 外部有什么问题应该变频都会报警的啊

网友C:
跟4极 6极没关系的,应该是其他地方的问题

网友D:
6极要比4极慢,6极电流要比4极大。

网友E:
应该是电流大了,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4极 6极没关系的,应该是其他地方的问题

没跳过流直接爆了,电机应该是没多大问题,后来我又换了一台变频器旧的,频率只开到15HZ,不敢往上升,用了两天没事,只是一减速就跳过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4极 6极没关系的,应该是其他地方的问题

没跳过流直接爆了,电机应该是没多大问题,后来我又换了一台变频器旧的,频率只开到15HZ,不敢往上升,用了两天没事,只是一减速就跳过电压

加制动电阻或者延长减速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电流大了,造成的。

保护功能哪去了,产品质量有问题吧?

网友F:
呵呵;你用的都是什么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你用的都是什么变频器?

严重怀疑其保护功能的可靠性  换康沃了

网友G:
减速报过压改减速时间

网友H:
根本不能得出这样的因果关系。有些人试过新变频器上电就炸,那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变频空载会炸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根本不能得出这样的因果关系。有些人试过新变频器上电就炸,那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变频空载会炸了?

网友J:
我也遇到过,你有没有用摇表测一下电机。也有可能是电机砸间短路。

网友K(2013-09-05):
怀疑和制动参数和制动硬件方面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