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是一样的结果?

楼主(2012-11-23):
上面的图中程序,我本来是要写成下图那样的。不小心就就写成上面那样。呵呵,这样竟然也可以把R0、R1复位!!!!奇怪!这又是为什么呢??真想不通。

网友A:
松下的我不会!

网友B:
程序扫描时间的问题,从上往下扫,你Y0,Y1都闭合了 Y2自锁 那你的RST 就没影响了,如果你把R1那一段程序放到Y2 下面 就看出来 Y2不会自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