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3):
请问:怎样测量接地线的接地电阻会更加确切?

网友A:
我们这都是用兆欧表测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都是用兆欧表测得

网友C:
用接地电阻测试仪。

网友D:
我们也是用惯兆欧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都是用兆欧表测得
胡干,能测出是几欧?

网友F(2012-12-27):
楼主可以使用接地电阻测试仪来检测,它的测量精度高,速度快,使用方便。新增断线报警功能即开路报警可以非常方变的知道仪器是否工作在正常测试状态。新增断线报警功能即开路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