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3):
一个老配电箱 里面三个互感器接一块电表电压三相380V, 年久互感器标牌已经不再,怎样才能知道互感器的变比是多少???不知测互感器二次线圈阻值可不可以知道变比?

网友A:
你可以根据负载情况计算出互感器的变比啊!

楼主:
楼上给个方法 ?负载不断变化怎么办

网友B:
用知道功率的负载现场测量

网友C:
把电流互感谢器拆下来,用一个已知的恒负载其中的一条电源线从电流互感器的孔里穿过去,电流互感器的出线端串接一个10欧姆100W的电阻,通电,用万用表量出电阻两端的电压,计算出流过电阻的电流值!一次侧电流值和二次侧电流值之比!

网友D:
来个简单的,互感器两侧和接电流表,一次侧接入一负载,此时根据两电流表的读数,就能算出变比了!

网友E:
首先看看线径,然后看看负载,最后再用钳流表测量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把电流互感谢器拆下来,用一个已知的恒负载其中的一条电源线从电流互感器的孔里穿过去,电流互感器的出线端串接一个10欧姆100W的电阻,通电,用万用表量出电阻两端的电压,计算出流过电阻的电流值!一次侧电流值和二次侧电流值之比!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把电流互感谢器拆下来,用一个已知的恒负载其中的一条电源线从电流互感器的孔里穿过去,电流互感器的出线端串接一个10欧姆100W的电阻,通电,用万用表量出电阻两端的电压,计算出流过电阻的电流值!一次侧电流值和二次侧电流值之比!
。感觉方法很好。配合钳表。会更好

网友H:
一般现在的电流互感器外壳上有5/50等这样的字样

网友I:
跟据电流表的最大量程就可以判断变比 他们是配套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来个简单的,互感器两侧和接电流表,一次侧接入一负载,此时根据两电流表的读数,就能算出变比了!
这个办法好

网友K:
用钳流表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