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闸和合闸的顺序

楼主(2012-11-23):
停电拉闸的顺序和送电合闸的顺序是什么?为什么?
求大侠详细解释要是顺序不对造成的后果

网友A:
看来楼主的操作证是买来的,拉闸最忌讳带负荷拉闸,合闸是闸刀先合,机械联动开关最后合,我只能说个大致!

网友B:
停电拉闸的顺序和送电合闸的顺序是相反的。

网友C:
要根据你厂的开关序列号来写操作票,进电是头,到负荷是尾,拉闸时从尾到头拉,合闸时从头到尾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的操作证是买来的,拉闸最忌讳带负荷拉闸,合闸是闸刀先合,机械联动开关最后合,我只能说个大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持

网友E:
你的问题不清!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的操作证是买来的,拉闸最忌讳带负荷拉闸,合闸是闸刀先合,机械联动开关最后合,我只能说个大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持

网友G:
线路停电的操作顺序是先拉开断路器,后拉开隔离开关,送电时正好相反。因为断路器不但能切断正常的负荷电流,还能切断故障时的短路电流,可以带负荷操作;而隔离开关不能带负荷电流操作,只能形成明显断开点,故在操作时需要二种设备的配合,由断路器切断负荷电流,等电流降为0后,再由隔离开关形成明显断开点,确保检修、试验人员的安全。

网友H:
做电工基本的东西还是要学一点的,不然是要出人命的。

网友I:
7楼老师说的很明白了。
估计一般我们用到的也只是高压断路器这种电器了,在分闸前先把变压器后面的电器停掉,再断开变压器的总开关,把断路器摇出配电柜就可以作为明显的断开点,这是安全的措施了。如果断开后将接地线接地了,送电前一定记得拉开后再合闸,这是最重要的。送电就不用说了,反正你不送电,后面的设备也是启动不了的。一般的工厂里没有高压隔离开关。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做电工基本的东西还是要学一点的,不然是要出人命的。

网友K:
变压器停电操作顺序:先拉开变压器低压开关,如实高压跌落式熔断器的,先中间后两边,送电与此相反!
高压线路:高压刀闸不能带负荷拉合。

网友L:
停电从后往前拉送电从前往后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