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火线接地,竟然不影响村民和机器运行(20121126)

楼主(2012-11-23):
昨天去开封一个客户那里修机器,说机器漏电,结果我一量,乖乖,火线与机壳竟然405V,零线与机壳215V,机器接地良好,吓坏了,试着用手背碰了一下机壳,没反应,摸着机器也没感觉,后来查进来的电源线,以及我又引了一条地线(红色0.5平方的那根)对比,小弟不才,请大侠指导一下!!!光线不好,请调亮屏幕,就能看清了

楼主:
这个闸刀是控制空压机的,左边是一根闲置的零线,空压机正常运转。后来去村里其他用三相电的厂里测量,引的地线没问题,效果一样。后来又叫上村里的电工去配电室测量,那屋里相当寒碜,都长草了,他说屋里有地线,我不放心,我又从外面拉一根地线进屋测量,结果还是一样的,他看着我的万用表上的数,说:没事,不影响使用。就关门走了,

楼主:
最后四张图片看的不太清,是地线与A、B、C相电,最后是地线与零线

楼主:
这是配电室的外墙

网友A:
也许是你的零线变成中性线了。

网友B:
地线接地不好

网友C:
看不懂, 知道的说说让学习一下。

网友A:
可能得原因:
1、在变压器的中点没有地线接入或接触不良。
2、总零线断了或接触不良。
原因1可能性最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 知道的说说让学习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地线接地不好
在变压器的中点没有地线接入或接触不良

网友F:
听起来太可怕了,安全第一

网友G:
楼主修好没有?我这里也和你情况差不多,我有一箱电用电笔量氖管都不亮,但设备都正常运转的,零线也有电
我也想不出办法,怀疑不亮的相漏电,查了线路没发现漏电处。修好了来讲一下。

楼主:
这个我刚开始也想过,三相负载不平衡,变压器中点不接地的话,顶多也就是零线偏移带电,但也不至于零、地之间有215V的电压吧?想不明白,请赐教!

楼主:
上面是回7楼的,这是回4楼的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机器用的是单相电,不开机时,机器上的空开测量结果是218V,同时运行两台机器,总功率不超过4KW,再量电压,只有172——187V,当电压到172V时施奈德ATV12变频器停车,这个是电压太低,
  这个现象也有可能是零线接地不好,但是零地之间有200多伏的电压、地线和火线之间有405V,还不清楚是为什么

网友H:
看了半天没看懂!

网友I:
我也怀疑零线断了

网友J:
小弟倒是亲自遇到同样问题 后来检查 是地埋线的一相火线 破损了 导致本地的地电位 相对于中性线 反而变成了相线电压 大地的电阻实际很大的 尤其是某些特殊场合 不要把思路局限在 地电位 就是标准电位的想法上
这位仁兄 您再按照一相电接地推断一下 看看 是不是这个测量结果

网友C:
 弱弱是问一句会不会是感应电啊?

网友K:
最右边那一相,不知道什么原因和地线连起来? 把最右边那一相断开,再量试试看。

网友K:
可能跟那个跨步电压一样吧,离得远了,就感觉不到那个漏电影响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小弟倒是亲自遇到同样问题 后来检查 是地埋线的一相火线 破损了 导致本地的地电位 相对于中性线 反而变成了相线电压 大地的电阻实际很大的 尤其是某些特殊场合 不要把思路局限在 地电位 就是标准电位的想法上
这位仁兄 您再按照一相电接地推断一下 看看 是不是这个测量结果
我也是这么想得,我原来也遇到过,单相照明线火线接房屋的铁架,零线也有电。
这次又碰到了,但这次没这么好查,我把进车间的空开关了,测量进线有一相线电笔不亮。
零线是亮的。来线是经过一段地埋线进车间空开的,
昨天我挖了一段没浇水泥的线管,没发现有明显的破损,明天只好再开挖水泥地在查查。

网友L:
你的表不好,测量错误

网友M:
那红线是不是电机地线

网友N:
“在变压器的中点没有地线接入或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M:
那红线是不是电机地线

红线是我从水管旁边引出的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小弟倒是亲自遇到同样问题 后来检查 是地埋线的一相火线 破损了 导致本地的地电位 相对于中性线 反而变成了相线电压 大地的电阻实际很大的 尤其是某些特殊场合 不要把思路局限在 地电位 就是标准电位的想法上
这位仁兄 您再按照一相电接地推断一下 看看 是不是这个测量结果
我也是这么想得,我原来也遇到过,单相照明线火线接房屋的铁架,零线也有电。
这次又碰到了,但这次没这么好查,我把进车间的空开关了,测量进线有一相线电笔不亮。
零线是亮的。来线是经过一段地埋线进车间空开的,
昨天我挖了一段没浇水泥的线管,没发现有明显的破损,明天只好再开挖水泥地在查查。

刚开始我觉得是零线接地不良,偏移了,后来从水管旁引地线测量对比之后觉得就是火线接地(但是不敢相信,从来没见过火线接地不跳闸的)。由于客户所在的村配电室没装断路器,供电是直接从变压器出来的,不能断开。(前面说过:在配电室里C相对地也是51V。)问题已经反映给村里,让他们找电业局拉掉零壳,排查。至于俺公司的机器停机问题,主要是电压低引起的,客户生产忙,装上稳压器之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修好没有?我这里也和你情况差不多,我有一箱电用电笔量氖管都不亮,但设备都正常运转的,零线也有电
我也想不出办法,怀疑不亮的相漏电,查了线路没发现漏电处。修好了来讲一下。

我给当地村里的电工反映一下情况,村电工只管收电费,我让他联系电业局来排查、维修。我只是去维修我公司机器频繁停机,

网友O:
你量的是电压吗?

网友P:
朋友你这个大部分是变压器中心线,和零线问题,它们不是同电位

网友Q:
最好用摇表摇一下

网友R:
变压器中性线未接地或接地不良,看你发的图说明相电压是合适的,只是对地电压有问题,检查变压器中性点接地情况,可以用接地摇表测一下

网友S:
不是
感应电没这么大

网友T:
1,变压器中性点没有接地;2,火线一根接地了,对地最低的那根!以上两种情况同时发生就会是这种情况!

网友U:
一般火线对地220.对零线220.我感觉三相中一相短路,变压器中性线断路,所以在外壳产生380

网友V:
首先要分清是三相四线制供电,还是三相三线制供电,三相四线制的话,是不是零线和地线没接好,地线没有真正的接地。三相三线制,就要查地线了。

网友W:
应该是一根负载侧火线断线并接地引起。

楼主:
谢谢各位同仁的热情回答!小弟非常感激,一直在专注于研发、调试,很少修机器,这次出的情况还真没见过,当时一下子就懵了,变压器引出的零线接地不良遇到过,实在是没见过火线接地还不跳闸保护的,下午客户打电话说电业局派人修好了。主要原因是年久失修,零线接地那里生锈不行了,变压器输出至配电室的地埋线破损,一根火线与大地接触。

网友U:
多谢楼主向大家说明故障.

网友X:
单相接地,你测量的时候我看闸刀是闭合的,所以估计是空压机线圈有碰壳的地方,检查一下空压机和接线盒

楼主:
闸刀下面的空压机还有一个起保停电路,当时空压机没开。在变压器旁的配电室里测量结果也是一样滴

网友Y:
地线,可能有电。。。火线漏的。。。

网友Z:
高人很多啊!

网友AA:
前几天我也碰到一个怪事  厂里面有一部分设备供电为38×220  快中午的时候 车间部门主管来找我他说早上的时候有一台机器 线烧断了一根 他们看机器还能转 就没有关它  那家伙不紧不慢的说 你有空过去看下  我一听不对 赶快冲过去 关掉机器 看见 三相已经断了一相了 机器还可以正常运转  而且还没有问题 这个问题就纳闷了 据说已经断了几个小时了

网友AA:
发错了 是3×220

网友U:
三相里面有一相断机器能转很正常,但你们的设备还没烧毁,看来设备绝缘好.单相电机就是2组线圈,一个运转线圈,一个启动线圈

网友AA:
三相马达 缺相不烧 是有点奇迹了  国产的五分钟都悬

网友AB:
新奇,学习一下

网友AC(2013-01-18):
你的三相和零线之间电压都在240多,说明电源来电是正常的,三条火线对机箱分别是376、405、51,零线对机箱达到215,显然是有火线和机箱漏电,而机箱接地不好,漏电的就是测到51V的那条线。
仔细检查很容易发现问题所在。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村子里的电源某相接地而中性线没有可靠接地。
你说的村里配电室测量的结果也一样,是怎么个一样法?

网友AD:
回44楼,有一些星接的小功率电机缺相时可以长时间工作不烧,但运转方向不确定,也许正也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