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不同步 急

楼主(2012-11-23):
有两台伺服交流电机不同步,换了驱动齐还是一样,都能单独正常工作.有上位机和编码器.会不会是因为经常移动造成编码器断线,数据信号不准引起的,求求个位能帮我分析下

网友A:
既然想到了为什么不换换编码器试试?

网友B: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好像大多都不带型号吧

网友C:
可以负责任地告诉楼主,编码器如果断线了,电机也就不能单独正常跑起来了!不能同步的因素有很多,比方说上位机所发送的脉冲个数与频率是否同步,伺服参数,电机参数是否同步?

网友D:
编码器线断了后,驱动器会报警的。

网友E:
那个是主轴?之前做过什么。应该属于电子轴控制吧。

网友F:
要绝对同步,机械上改进。

网友G:
不太明白,继续关注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编码器线断了后,驱动器会报警的。

楼主:
那就是上位机参数有人动过了  ,它是用来切割海绵的 有横刀 和竖倒  分别是一组   如果上位机参数有改动  为什么另外一组 正常了

楼主:
明天把照片拍过来 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I:
看看每次是不是在同一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