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EPLAN画这种端子

楼主(2012-11-23):
求教图中这种端子怎么创建呀??图中L02端子中的字母IO EO EU怎么弄呀?

网友A:
双击端子图形符号,在“端子”选项卡的连接点代号栏填入你要显示的字符,记得要隔开,然后在“显示”选项卡里点击连接点,在右边的层选择“EPLAN420,属性放置,连接点代号”,调整一下显示的位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击端子图形符号,在“端子”选项卡的连接点代号栏填入你要显示的字符,记得要隔开,然后在“显示”选项卡里点击连接点,在右边的层选择“EPLAN420,属性放置,连接点代号”,调整一下显示的位置就好了!
新建这种端子也是选择常规端子吗?我按照你的方法,生成常规端子,代号也有了,但是代号(IO IU EO EU)都显示无法做的图纸中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