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3):
[因原来的系统的更变可能带来其它的不可预计的问题

为了避免上面的情况有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想法,如下图

不知能不能实现?
如能,这个电阻如何选型?

楼主:
不知道图片为什么了,是想加入一个固定大小的电阻
以期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再控制电机的转速

放开这个电阻后,又回复正常

网友A:
我觉得楼主这完全是多此一举!也许是我还不明白楼主的意思!我不认为接线会比调一个参数更简单,假如你是想让变频器在外部频率给定的电压不变化的条件下,让变频器的输出频率降低,完全可以把模拟量输入的增益调一下!没必要搞这么复杂且不可靠!

楼主:
我是要在很多个不同的周期(或许是200S 300S 等等)的某一个时间,由电脑根据不同的时间发出一个不等时长的信号(当然是有规律的)

在规律得到满足时,才能使用这个电阻,不是人工去调整一下

网友B:
再设置一个模拟量输入,用于你的控制需求。

网友C:
呵呵;一般变频器都有多段速的吧;
当有多段速信号时优先;
所以设一个低速固定频率,有需要时就切换过来就行了;

楼主:
或者坦白了吧,
这个外国进口的变频器,用了10多年了,也没有人知道里面的参数要如何调整了

但可以肯定知道就是,有一台微机输出一个0~5V的电压信号传给它来控制电机的转速

而现在发现它的多断线设计得不合理,想要在某一个段里将频率降得更低点,

而微机里的程序,也可能是没办法再找人升级了,

如果我的这个想法行得通的话,原来程序的所有内容均不须变更(变更可能带来其它不可预计的问题,控制系统里不止这一台变频在用,有几十个电机在控制)

我只需要检测到规律达到了就能将继电器断开,而让控制的电压经过电阻,
即便失电或其它原因,最多就不用这个旁路电阻而已,完全没有对原来的控制造成任何的影响

风险就可能达到了最小
也许这个方法不是最好的,但是绝对安全的

所以我不会用人工控制的可能,也排除了用通讯处理的想法

请高手们指点下?

网友D:
完全可以自己试一试。看来你只会用开关量来控制变频器的给定了?为什么不尝试用发模拟量给定的方式来控制变频器的速度给定呢?那岂不更方便吗?

楼主:
试是肯定的,问题是试之前想要掌握更多,以防止不必要的事情出现

也因为这里都是高手,想听听高手的意见

虽然想用最安全的办法,但不想因为试时产生不安全的情况

因为关乎的价格还是有点多的

网友E:
还是用模拟量来的实在。不然,只有自己折腾吧!

网友D:
变频器控制起重机设备很普通的事,工业工厂、海港码头、仓库货场等等,难道你的使用很特殊吗?另外最典型的是医院里的电梯,那个频繁的启动和升降相当的频繁。也没有不可靠的问题呦。

网友F:
楼主的想法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串电阻的方法是错误的,实际上你这样丝毫不能调速。要改成并电阻,相当于并个电位器,中间抽头出来再到变频的输入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想法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串电阻的方法是错误的,实际上你这样丝毫不能调速。要改成并电阻,相当于并个电位器,中间抽头出来再到变频的输入端。
楼主的想法不错!但要参考一下上面的问题

网友H:
可以,你是什么牌子的变频

楼主:
大家都有兴趣知道就发一个我在用的变频器牌子上来,同时拟修改的电路的想法
在用变频器牌子,在我们这好多人都没有听过或见这个东东

请各位高手给多点意见

楼主:
这是想最后改成的情况

总的电阻约为5K,但因为控制的电压是不定的
如何保证最低频率,可能也比较头痛

网友I:
从图看楼主的想法是:使用电阻分压来达到,正常时用0-5V控制转速,恒速时固定一个转速运行。这样看是没有问题,但0-5V是变化的就行不通,因为分压电压也是变化的。不清楚楼主的0-5V电压是靠什么来提供的?但可以考虑另取电压,接至你的分压电路来达到恒速之目的。这时继电器的触点对两个电压信号进行控制,即正常时接通0-5V使用,恒速时断开0-5V,而接入分压电路。唯一不足由于给定电压的变化会产扰动,否则还可考虑用仪表来检测频率,由仪表来自动进行切换工作。

网友F:
粗略地调慢一下速度是可以,太多要求了怎么可能?假设送过来的信号是0V,你还要不低于某个电压值?做不到了。

网友J:
等搞清楚了 应该能省下不少的一笔费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讨论,我想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因为我只是让它到了一个最少的可转动(待机)状态就行了,而不是一个绝对的停止状态

也不要求精确的值

再请问各位大哥们如何先取电阻为合理?

反正也差不了太多了

网友D:
不就是单刀双的切换给定电压嘛。不至于这么嘀嘀咕咕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