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3):
安装wincc flexible 2008 sp3安装到 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 sp3时就卡住了,没法安装。杀毒软件都已经退了的。请问要怎么办?能不能在不重装系统的前提下解决这个问题?望各位大哥帮帮忙!在下真的想学这个软件!

网友A:
到那块了,报什么错误了!

网友B:
有什么提示,还是电脑系统的原因呢

网友C:
把你之前装过卸掉,包括注册表全部清除掉再重新安装,如果还是报错,那只有重装系统了

网友D(2013-01-26):
下载的软件包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是安装方法有问题。如果已经重新安装了一次,就要在注册表里删掉安装文件;如果安装中途报错且已生成桌面图标,就要卸载以后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