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3):
我想用人机界面控制PLC,但人机界面要如何设置呢?例如人机界面一个按钮控制PLC内部继电器X100,如何编写人机界面的程序,PLC用什么寄存器,如何提取寄存器里的数据。谢谢!最好能有实例给我,这样更加容易理解。

网友A:
不可以控制X,其它入门操作,真要有人讲解一下,这里说几句没有用的。

网友B:
首先要说明什么品牌的屏及PLC,其次PLC在一个控制系统,或是一个控制柜中相当于人得大脑,是主控。屏是输出显示及想让PLC接收什么指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说明什么品牌的屏及PLC,其次PLC在一个控制系统,或是一个控制柜中相当于人得大脑,是主控。屏是输出显示及想让PLC接收什么指令。
可以给楼主提供案例

网友D:
基础知识不理解
给你例子也不一定能看懂

楼主:
给个例子吧,我慢慢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给个例子吧,我慢慢研究一下,谢谢!
建议首先还是了解基础知识,然后是具体的plc型号、人机的型号说出来,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否则好像比较困难。有的地方是不能跨越的,必须要会的。

网友F:
人机里面只要设置了连接PLC的型号后,在编程软件中就有一些元件可以放在界面中,这些元件的地址就可以指向对应PLC内的地址,这样就可以达到操作PLC或是显示PLC的状态

楼主:
谢谢!我买个便宜的人机试一下。

网友G:
你好,请问三菱的GT1050与LS--PLC的K200s系列通讯电缆怎么做

网友H:
我有S7-200<226>和5611卡,就是连接不上,需要什么设置才能下位机和上位机才能通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