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密码输入错误问题

楼主(2012-11-23):
如上图所示,输入无效是什么意思,如果我密码输入错误是叫无效吗,能弹出我做好的“密码错误”窗口吗

网友A:
请教这个大哥,这个后面的用户密码怎么弄起来的呀,我用的是威纶6056i的,点数值输入没显示设密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这个大哥,这个后面的用户密码怎么弄起来的呀,我用的是威纶6056i的,点数值输入没显示设密码的吗?
工具栏第一行右侧有一个地址标签库管理,里面有对应的地址编号和用途,我用的是TK6070IH触摸屏,对应用户编号和密码输入地址是LW9219,LW9220,不同型号地址可能有些不一样,自己仔细找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