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4):
UPS输出三相电,我知道如果2相对调会造成电机反转等问题,但是如果三相都安一定的顺序移动会不会对设备有影响呢?比如现在三相为U、V、W,原来设备也对应的用L1、L2、L3分别对应接着即(U和L1连接、V和L2连接、W和L3连接),若我把他们一次挪成U和L2连接、V和L3连接、W和L1连接会对设备造成影响吗?

网友A: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没有问题!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

楼主:
你曾经更改过吗?原因是我们公司有个盘柜A相用电很厉害,为了均衡3相我们相依次挪动转移到B相去(UPS输出三相命名为A、B、C 三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没有问题!
你曾经更改过吗?原因是我们公司有个盘柜A相用电很厉害,为了均衡3相我们相依次挪动转移到B相去(UPS输出三相命名为A、B、C 三相)。

网友C:
可以,都是正相序

网友D(2013-01-23):
相序没有变,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我认为没有必要这么做,A相电流大就大吧,移到B相又能怎么样,不如研究怎么把电流分摊一下。

网友D:
只要相序一致就没有问题,你以为你的A相就是发电厂的A相吗?中途不知变过多少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