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4):
哪位师傅见过这种控制柜?
是做什么用的?
具体的控制要求?

网友A:
烂成这样了;

楼主:
是啊,客户拿来维修的

网友B:
我的天啦,重新做个柜子好了,这种还要维修

网友C:
简单的直流充电柜。

网友D:
有制动电阻(上面的应该是),有整流器 貌似还有直流接触器,猜测应该是直流电机正反转控制器?

功能比较简单,保护功能也不好!

网友E:
看不清哦,按照要求再重新做一个吧。

楼主:
整流器是中间那个白色的东东吧?

网友F:
我知道 只是电磁吊吸盘柜子, 一个强磁,一个消磁。  控制磁盘吸合铁料的。你的直流接触器貌似100A 的

网友G:
可能是直流电机控制柜 也可能是控制电磁忒的控制柜 反正是直流负载大电流

如果是控制电磁铁的柜子 正路桥右侧偏下那个暗红的原件应该是个压敏电阻 下边的连个直流接触器一个是主接触器 一个是断电的消磁接触器 箱子的盖子里的电阻丝应该是用来消磁放电的 有点类似于变频器里边刹车电阻的作用

老式 电磁铁天车吸盘是这个类似的东西

网友H:
直流控制柜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啊,客户拿来维修的

这还维修,重新做一个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直流控制柜
正解。

网友K:
电磁铁柜子

网友L:
看不明白。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看不明白。

网友N:
看不清楚。应该是个交流变直流控制柜

网友O: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直流电机控制柜 也可能是控制电磁忒的控制柜 反正是直流负载大电流

如果是控制电磁铁的柜子 正路桥右侧偏下那个暗红的原件应该是个压敏电阻 下边的连个直流接触器一个是主接触器 一个是断电的消磁接触器 箱子的盖子里的电阻丝应该是用来消磁放电的 有点类似于变频器里边刹车电阻的作用

老式 电磁铁天车吸盘是这个类似的东西
这个讲的明白点!

网友P:
引用 楼主:
是啊,客户拿来维修的
你问问客户不就知道干什么用的了,

网友Q:
应该是直流充电或者是直流电源控制柜!

网友R:
还有必要修吗?恐怕修的成本比做个新的也不便宜。

网友S:
这个没有接触过,看上去是好多年前的直流电机控制柜吧

网友T:
引用 网友B:
我的天啦,重新做个柜子好了,这种还要维修

网友U:
重做一个呗

网友V:
几乎是我见过最烂的箱子了!

网友W:
反正是直流负载大电流

网友X:
老式 电磁铁天车吸盘是这个类似的东西

同意这种。

网友Y:
还是换个新的比较靠谱!

网友Z:
老师傅遇到老家伙了

网友AA:
应该是电磁吸盘控制柜。

网友AB:
还是问问,客户好,烂是有一点,老箱子是不能用了。

网友AC:
就是天车的吸盘的控制电路。

网友AD:
这还能修,直接丢了都不可惜.

网友AE: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直流电机控制柜 也可能是控制电磁忒的控制柜 反正是直流负载大电流

如果是控制电磁铁的柜子 正路桥右侧偏下那个暗红的原件应该是个压敏电阻 下边的连个直流接触器一个是主接触器 一个是断电的消磁接触器 箱子的盖子里的电阻丝应该是用来消磁放电的 有点类似于变频器里边刹车电阻的作用

老式 电磁铁天车吸盘是这个类似的东西
看来这位仁兄研究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