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4):
各位 变频器能否频繁工作 频繁启动 频繁停止。用于控制天车的。谢谢

网友A:
当然,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B:
采用固定值设置,点动给定。电机的频繁启动和频繁停止,问题不在变频器,而在电机是否受得了。要加独立的强迫冷却。在频繁的变速和运行中,保证点击不会热过载。

网友C:
没问题的。

楼主:
怎样点动给定?寸动设置么?

网友D:
可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