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式变压器油位怎么看?

楼主(2012-11-24):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型号的变压器,是电力变压器吗?

网友B:
楼主的这个观察窗就一个是了。

网友C:
油位高度是油窗高度的三分之二,但不低于油窗底部。

网友D:
还要考虑环境温度,如果是环境温度小于15度左右的话,看这个油位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刚好!

楼主:
是,封闭变压器,500KVA,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