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制动电阻

楼主(2012-11-24):
施耐德71变频器,控制电机,带一个电阻箱,我发现不同功率变频器的电阻箱电阻也不一样,请问这是怎么算出来的啊。我发现越是功率越小的施耐德变频器,所带的制动电阻越大。为啥呢》

网友A:
根据制动力矩、制动电流、制动功率算出来的!

网友B:
不同功率的变频器所带的制动电阻不同。这是对的。那当然了。为什么小功率的变频期带的电阻要大?那很可能是用大变频器的电阻串联而成的。为了统一电阻的型号,出此下策而已。

怎么算的?很简单,就是欧姆定律算的。不过制动电阻的计算,网上的资料太多了。自己百度下看看,了解即可。真正用还是靠自己的摸索计算获取。其实电阻值很好计算,但电阻的功率完全由现场的使用状态决定。没有什么定式。

网友C:
变频器越小,用的电阻阻值越大,功率越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越小,用的电阻阻值越大,功率越小;

楼主:
没看明白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看明白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
因为变频功率大,反馈的电能也大,要想在几秒钟之内把电能消耗掉,电阻的阻值必须要小,变频功率小,反馈的电能也小,就不需要小电阻阻值了,和时间有关,也和变频的模块的额定电流有关,比如你选小阻值电阻,在500伏电压下,它能流过10安的电流,可是小功率变频的模块最大电流是5安,这样就把模块烧了,所以要把电阻阻值加大

网友F:
要正确选择制动电阻阻值,首先需要知道系统需要多大的制动力矩。如果假设制动力矩为100%,则制动电阻吸收的功率应当等于回升能量。
电阻吸收的功率=流经电阻的电流I*电阻两端的电压V
       这里电压可以取700V(制动动作电压)
由于回升能量必须通过电机产生,因此:
         回升能量=电机功率P*转换效率K(一般为0.7)*1000
每千瓦的电机,需要1安培的制动电流,即可产生100%的制动力矩。

         ( I=P*制动力矩)
制动电阻的大小为
        R=U/I=700/I
例中一台提升类负载电动机功率为11KW,须要多大的制动电阻
     I=P*100%=11A
    R=700/11=64欧
     PR=UI=7.7KW
由于单次制动时间可能较长,因此给予一定的安全系数1.2-1.4,所以最终将电阻功率定为5.5-6.5 KW。

网友G(2013-01-06):
供应商有样本,直接按照样本上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