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4):
gx work2中TIMER_10_FB_M和OUT_T用法有什么不同?
困惑中,请大侠指教

网友A:
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
1、OUT_T其默认的时基是100ms,也可以通过Cpu的设置将其设置为1ms,而FB_M其默认的时基则恒定为10ms。
2、OUT_T总是从0开始计时,而FM_M可以从不大于设定值的任意点开始计时。
3、使用OUT_T时,需要读取当前已经过去的时间,你就需要使用Mov来读取当前定时器号,而FB_M具有当前已经过去时间的引脚,再其引脚上直接连接变量即可。
4、OUT_T属于基本指令,而Fb_M属于功能块指令,因此在系统资源调用方面,后者要高于前者,实质上,后者也就是基于前者做了一个再包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