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5):
哪个参数需要设置一下

网友A:
请把你用的品牌及型号先贴上来;

网友B:
如楼上所说不一样的变频器,参数不一样。

网友C:
比如说,西门子240S(好像是,记不太清了),有个参数是打开与关闭每次上电从存储卡里下载数据到变频器。如果存储卡里的参数是外部控制、、、、、

网友D:
说说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E:
进入面板控制模式后,改变控制模式参数为远程(外部)控制模式试试。

网友E:
另外,最好楼主说说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大家给参谋下。

网友F:
你要把指令输入后按确定键试试,
楼上都说得有道理,先让大家知道变频器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