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指令能否用变址

楼主(2012-11-25):
这个为什么不能用啊

网友A:
检查源数据是不是BCD码;

楼主:
00010101   15 输入的是BCD码啊 如果不是变址的话就可以的 加上变址就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00010101   15 输入的是BCD码啊 如果不是变址的话就可以的 加上变址就不行了

是哪里不行?

楼主:
值(15)写不到K4M40Z里面去的

网友B:
仿真试了一下是可以的,只是在监视画面没显示数据,而实际M40 M41 M42 M43已经闭合了。

楼主:
谢谢了 确实是啊 表面没有显示实际是写入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