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5):
电机润滑周期怎么定?是根据极数还是根据功率,有要求吗?

网友A:
是根据运行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根据运行时间。
生产厂家有要求

网友C:
根据运行时间决定

网友D:
根据使用情况定一般一个月一次

网友E:
一年加次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