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5):
怎么实现用按钮当作开关来实现两地控制,举个例子就是,模拟实现两个按钮控制一盏灯,当按下按钮时,灯亮,当松开按钮时灯还保持亮;当再次按下时,灯灭,松开时,灯还是灭的。怎么用PLC的梯形图编程来实现这个两地控制呢???谢谢大家了!求指教!!!!!!!!!!!!!!

网友A:
用PLC中的计数器就能实现

网友B:
就是单按钮启停,如果是三菱PLC一条ALT指令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单按钮启停,如果是三菱PLC一条ALT指令搞定
用200软件的inc也能实现

网友D:
这个电路要实现起来方法若干,但最简便的莫过用一下交替输出指令(三菱PLC),其它PLC也有类似的指令。

网友E:
这不难吧,和单按钮实现电机正反转控制一样,,,有很多方案,
请查看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Boardid=2&ID=341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