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6):
杨力636吨冲床,不带负载一切正常。带上负载之后,在下死点不能直接回到上死点,像带不动似的(上不去,下来,再上去,下来,最后才回到上死点)现在曲轴看着没问题,工作键也换啦,问题依然,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呢

网友A:
你的离合器是否完全打开?

网友B:
这得根据现场情况才好判断,主要看活动部位有没有阻滞

楼主:
电磁铁吸上了

网友C:
机械上的毛病

网友D:
看一看气源气压.
或许是凸轮箱出现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一看气源气压.
或许是凸轮箱出现了问题!
63T,根本不用气

网友E:
检查一下飞轮装置是否正常。

网友D:
那个床子是刚性离合器还是气动离合器?

楼主:
刚性的啊

网友D:
看看皮带有没有打滑的现象;或是电机有没有缺相的现象;再就是看到下死点做功后,速度降的是不是很多,以此来确定是否超负荷!

网友F:
我刚好有一台60T的单冲出现的故障是向下时不顺(向下时往往要卡几下才能下来)经过检查是离合器上的弹簧老化,不能压住板机.你的情况可能也是这种.

网友A(2013-01-02):
你的设备既然不是气动控制离合的,在空转状态正常,工作时出现问题,主要就是主轴、滑块的轴承及槽规出现问题,或是轴瓦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