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6):
一台风机,原配电机1850KW/6KV,现因电源改造,需配10KV电机,请问在选电机参数时应注意什么?

网友A:
机械负载不变的情况下,除了电压等级外,其他特性参照6KV的就可以了。

楼主:
电压等级变了,再选1850KW的电机合适吗?

网友B:
电压肯定是要注意的,功率要够,相应的启动电路要改
机械方面的有:额定转速、轴径,电机中心高等

网友C:
如果你的6Kv电机是三角形连接的,可改为星形连接后用10Kv,但功率有所下降,如果电压达到10.4Kv功率不变。
如果换新电机,除了电压不同,其它参数与老电机相同就行了。不过可以请电机厂来把6Kv电机改造成10Kv的,这样会省下不少钱。

网友D:
为啥改呢??? 现在我们公司也是 到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