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定时器与扫描周期的探索

楼主(2012-11-26):
注意观察图片中同样以时基的定时器,对比定时器的值。你是怎么理解的?

网友A: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B:
应该是抓的监视运行时候的图片吧,不过没明白你指的是啥意思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定时器精度不行?放在不同的位置,采用不同的时基。是不是觉得受扫描周期影响?但基本还是很准的啊?

楼主:
初学的时候只是学了定时器的基本知识,对不同时基的定时器与扫描周期的关系,或者说不同时基的定时器什么时候刷新自身的位和定时器当前值没有区别的那么清楚。如果在编程中用到定时器交错的情况,而又对此了解的不透彻,可能造成定时不准,长时间的累积会造成不良效果。

楼主:
图示为仿真截图,你要关注的是同一个定时器的网络位置与它的定时时间的关系。会发现有两种时基的定时器数值会相错单位1.后两图是进一步观察各时基的定时器的当前值何时刷新。

网友D:
应该是I0.0接通的瞬间存在震荡,导致PLC检测到的输入点的接通存在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