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6):
台达2.2KW 带动两个电机 一个电机就是0.8KW 电流24A 电机还是带刹车的  一共带两个。。用变频器控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电流问题大吗?加起来就是48A······电机带刹车那我变频器的刹车方式该怎样控制好?谢谢

网友A:
2.2KW380V的变频器额定电流是5.5A,你的0.8KW电机额定电流是24A,我想请问你的是“神马”电动机,我是没遇到过,可能你是高手吧。哈哈。。。

网友B:
你的表没问题吧    ?????    这变频器还不跳故障    这变频器能用到这样??????太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2KW380V的变频器额定电流是5.5A,你的0.8KW电机额定电流是24A,我想请问你的是“神马”电动机,我是没遇到过,可能你是高手吧。哈哈。。。

网友E:
我也纳闷的很……

网友F:
0.8KW电机额定电流是2.4A,少点了个点吧。

网友G:
看你电机拖动的设备具体有什么要求!一般刹车可以单独接电源和变频器同时启闭!

网友H:
引用 网友F:
0.8KW电机额定电流是2.4A,少点了个点吧。

网友I:
应该是少个点哦。 不然是什么电机?  36VDC的直流电机?

网友J:
新手学习一下,请大家指点!您这个变频器控制不知道有什么要求?是变频电机吗 ?你的电机抱闸线是380V整流过来的?还是外接电源?如果抱闸线接在电机接线端子上,在启动中一定有问题,抱闸电压不足无法脱开,引起变频器过流。如果是外接电源,变频器启动用运行反馈信号使抱闸吸合,是可以的,但是在制动的时候,将你的停止按钮设定快速制动。否则变频器下降斜坡又会过流。不知道可以不??新手学习!

网友K:
连直流电机都出来了;
汗!

网友L:
如果是380v,800w的电机,用2.2kw的完全可以。可以抱闸一直通电,使电机处于自由状态

网友M:
引用 网友A:
2.2KW380V的变频器额定电流是5.5A,你的0.8KW电机额定电流是24A,我想请问你的是“神马”电动机,我是没遇到过,可能你是高手吧。哈哈。。。
是12V的启动马达,哈哈

网友N:
车载启动电机,电压很低,用车载电瓶DC12V启动的,电流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