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6):
 昨天在微博看了内容很有意思,说手机的主板里面部分材料使用了金子。那么万用表的电路板是不是也有金子呢?电路板一定要使用金子作为材料吗?
现在电子工业越来越向精密化发展,精密化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必须保证电器接触良好,如果接触不好,那么可靠性就无从谈起了。举个例子,我们常见的手机SIM卡,就是铜镀金的,退一步讲,如果不镀金,那么时间一长,再加上外界环境,比如温度,如说电池漏液等干扰,铜就会迅速氧化,表面会产生一层氧化膜,SIM卡跟手机就无法很好的接触,所以必须要镀金。有没有一种想把SIM融了的冲动?这个就不上图了,大家自行拆下SIM来围观一下就可以了。
另外,因为黄金导电性延展性跟韧性良好,故可以拉成很细的金线,所以很多中高端芯片内部,就密密麻麻的排列有很多细细的金线。我们很常见的发光二极管(LED),里面发光的就是金线。
楼主手上正好有个拆的17B,大家看看有没有金子的迹象?

网友A:
我觉得没有,倒是有些开关结合点处会用到

网友B:
我知道手机主板有用到金,这个是真实存在的

网友C:
镀金是有的,对个人没有价值,只有专门拆解得才能获得。

网友D:
这要拆开了看看才知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没有,倒是有些开关结合点处会用到
开关结点多是银的吧,不过据说电路板能提炼金

网友F:
有不多,就好像金箔含金不是纯金的

网友G:
高级芯片确实含金,不易氧化顺便问一下,接触器白色的触点是银的吗?

网友H:
大多数的插接件都镀金的,只不过不好往下弄

网友I:
那个,集成电路里有,里面的联线全是金线(或者镀金)!

不过,要看你能不能提出来哟!

网友J:
呵呵;几百台可能含量都不到1g;

网友K:
要有提炼的技术就好了!!

网友L:
估计提炼成本大于所得成果,否则那么多的翻新工厂,干么不搞,肯定是不合算,关键件导电部位镀金镀银是很正常的,市面上的包金首饰很多,应该来说包金给人的现象是有足够多的金在上面吧,其实不是,这条首饰带上几天,就变色,说明电镀层薄到不能再薄的程度了,再薄下去,底都出来了,

网友M:
镀金 用到金子应该是少量的吧!  估计还有其他的东西吧

网友N:
含量会很少,不知要多少电路板才能搞出一点点的金子!

网友O:
含金的可能性太小,价格放在那里

网友I:
引用 网友O:
含金的可能性太小,价格放在那里

楼主这块表的价格可不低呀!
一块表的价格可以顶淘宝上参数差不多的十块国产的哟

网友P:
里面不但有金子也有汞,要人命的有毒物质是很多的,所以最好不要去提炼

网友Q:
引用 网友C:
镀金是有的,对个人没有价值,只有专门拆解得才能获得。

网友R:
接触器的触点是,银钨合金,

网友S:
金子一定有,但纯度不够,提炼出来成本也高。

网友T(2013-06-02):
哈含金量较少,呵呵。广东有专门提炼的。

网友U(2013-09-21):
我08年的时候在一个做连接器的厂做维修。厂里的端子全是镀金的,不过电镀槽一天才放几克金粉,可见含量有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G:
高级芯片确实含金,不易氧化顺便问一下,接触器白色的触点是银的吗?
利益的驱使,现在变成镀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