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6):
一台西门子MM440 18.5KW变频器当初驱动不对,修好后送给客户,客户带载运行一会后报F0003,可以复位。去现场看停车时候直流母线电压为560V,启动后变成470V,拿表测量发现直流母线电压并未下降,比较奇怪,拿回来带小电机直流母线电压正常,不下降,请问各位这是什么问题啊,我听见主继电器吸合声音好小,关他的事吗?

楼主:
各位知道的告诉一下我吧,不胜感激啊!

网友A:
  量一下大电容   量一下接触器的触点吸合是否良好

网友B:
如果用万用表侧直流母线电压实际值不低,而变频器监控的r0026值显示低,那还是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环节有问题。反之如果实际值就是低,那与负载太重有关;还与输入缺相有关。查硬件电路外围问题。

网友C:
首先的先分析是否是变频器的问题再做决定

楼主:
谢谢各位啊,还是母线电压检测不对,驱动板的问题,客户急就给换了一块,慢慢修驱动板吧,他是带负载启动后就降低了,平时正常的!

网友D:
企鹅 一四七六七零四一 互相帮助一下呗

网友E(2019-06-15):
检查 电源接线是否虚接, 13904032111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