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

楼主(2012-11-26):
电风扇转不动或者洗衣机脱水时转速不快是否都是电容坏了?电容的作用不是通交流阻直流吗?为什么这些都是电容的原因呢?

网友A:
洗衣机大多使用的是单相电容电机,这种电机有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两个绕组在空间上相差90度;在启动绕组上串联了一个容量较大的电容器,电容器的作用是使启动绕组中的电流在时间上比运行绕组的电流超前90度角,以形成旋转磁场。这是电容器的作用。对于洗衣机脱水时转速不快,首先要考虑的是皮带问题,由于使用时间长了,皮带被拉长则带脱水桶的力量差了转速会慢,更换同规格的皮带即可。

网友B:
用电容移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电容移相

网友D:
电容容量不够 貌似也会转不快的

网友E:
看来要好好的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洗衣机大多使用的是单相电容电机,这种电机有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两个绕组在空间上相差90度;在启动绕组上串联了一个容量较大的电容器,电容器的作用是使启动绕组中的电流在时间上比运行绕组的电流超前90度角,以形成旋转磁场。这是电容器的作用。对于洗衣机脱水时转速不快,首先要考虑的是皮带问题,由于使用时间长了,皮带被拉长则带脱水桶的力量差了转速会慢,更换同规格的皮带即可。

正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洗衣机大多使用的是单相电容电机,这种电机有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两个绕组在空间上相差90度;在启动绕组上串联了一个容量较大的电容器,电容器的作用是使启动绕组中的电流在时间上比运行绕组的电流超前90度角,以形成旋转磁场。这是电容器的作用。对于洗衣机脱水时转速不快,首先要考虑的是皮带问题,由于使用时间长了,皮带被拉长则带脱水桶的力量差了转速会慢,更换同规格的皮带即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看看是不是双电容电机,如果是单电容的,以上完全正确!
如是双电容的,和运行电容容量是有关系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电容容量不够 貌似也会转不快的

楼主:
第一位楼主分析很对,我对电容的作用知识量少了点!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