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6):
各位大侠~本人菜鸟,想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我手里有一台亿森变频器(7.5)KW,拿到手里上电后无显示,确定为开关电源不工作~就拆下开关电源主板,单独给主板上电~依然无显示~就换掉BU508A功率管,依然无显示,各路电压都为0v,就拿万用表量了功率管电压,刚刚万用表笔触碰到引脚是,尽然就显示了,量各路电压都准确,然后关电后重新上电又不显示了,又用表笔触发一下BU508A引脚,又显示了!断电后故障依旧~~~一下就茫然了~~请求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A:
不明白意思,触发什么什么,,,

网友B:
启动电阻或启动电容问题

网友C: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D:
你检查一下变压器输出的各电压有没有短路

楼主:
知道原因了~~应该是启动电阻的原因~~在线测试时好的~~我取下来测试是无穷大~~谢谢各位

网友E(2013-02-19):
只有是启动电阻和启动电容坏吧,因为用万用表触发一下完全正常了。

网友F(2015-09-05):
台州小作坊组装的,用料都是二手的。质量不敢恭维!

网友G:
Yc变频器维修15011656680有事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