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6):
这是我新买的电烙铁,想看看里面的构造就把它拆开了,可是再装上后,金属外皮用试电笔试,带电!我自己分析估计是烙铁芯和套管接触上了,可是烙铁芯和套管的间隙太小了!怎么解决哪?

网友A:
你确定新的不带电吗?

网友B:
接触了,或者感应的。
一般用内热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新的肯定是不带电的,我用电笔试过

网友C:
拆开的过程中造成电热丝搭碰外壳而带电。

网友D:
可测量一下,电源线是否碰壳了;或者,插头换个向,看是否还有电;先判断是感应电还是漏电。
不过,曾经遇到过一例发热管漏电的——他人的烙铁,我开始时还不相信。

网友E:
感应电,将插头调个方向试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新的不带电吗?

网友H:
关键是看有多少V的电压哦!
带电是正常的,但是电压太高就不对!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可测量一下,电源线是否碰壳了;或者,插头换个向,看是否还有电;先判断是感应电还是漏电。
不过,曾经遇到过一例发热管漏电的——他人的烙铁,我开始时还不相信。
 请问版主,将插头换个向是何道理,使用的不是交流电么?

网友J:
    量一下电压是多少

网友K:
用万用表测一下多简单,要么感应电要么接外壳,怎么啰里啰嗦。

网友L:
用万用表分别测外壳与插头两端的阻值!

网友M:
我的烙铁电笔也亮,不过很好用 焊晶体管没问题 mos管没敢用过!。这种情况不要用电笔,用万用表吧!排除电源碰壳,感应电可以加一根接地线排除

网友D:
从图中看是两极插头,换一下,就是火线与零线对换一下。

有经验的话,有时根据电笔亮度,可以初步判别是感应电还是漏电;
如果是漏电,可以采用绝缘或隔离措施,烙铁芯引出线应当有套管。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接触了,或者感应的。
一般用内热的。
接地看看,不亮了,是感应电。跳了,要拆开重修。

网友O:
对这个问题我有个解释,请到我的博客看看:“谈谈电烙铁外壳带电的问题”一文。地址如下:下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dlr&id=168035

网友P:
你买个全新的外壳不接地的话用电笔测量也是显示有电的,是感应电。

焊接电子设备心片脚位最好是接上地不然有些心片会被感应电击穿。

网友Q:
上来学习一下!

网友R:
应该是感应电吧!

网友S:
带电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感应电压,一种是漏电。前者是通过电烙铁的结构辐射传导感应的。是浮电,后者是漏电,绝缘被破坏,有漏电流,后者是真的有电。

网友T: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不就OK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