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7):
大家好,设备上用的线槽,固定在地上走通讯线用,请知道型号的给小弟说一下。谢谢

网友A:
用塑料行线槽在网上一搜就有了,再看看你需要用什么规格

网友B:
如果是厂里,自己用折弯机压“凹”型铁皮槽最可靠放在地上不怕踩破。

网友C:
铝合金地板线槽

网友D:
走通信线用25毫米的镀锌铁管的可以!美观又好安装,而且屏蔽效果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走通信线用25毫米的镀锌铁管的可以!美观又好安装,而且屏蔽效果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铝合金地板线槽

网友G:
能不能更改一下,变为在上面走线呢?

网友H:
有一种线槽,底面是平的,上面是圆弧形状的,适合在办公室的地面上走线
金属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