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运行

楼主(2012-11-27):
电力系统中广泛采用电磁式电流互感器,它的主要结构和工作原理和变压器相似,电流互感器的一次绕组匝数N1很小,串联被侧电路中,因此,一次绕组中的电流I1完全取决于待测电路的负载大小,而不受二次电流I2的影响,这是电流互感器与变压器区别的重要特点,二次绕组匝数N2较多,它所连接的仪表和继电器的电流线圈阻抗很小,故电流互感器正常工作情况近于短路状态下运行。电流互感器利用变压器原、副边电流成比例的特点制成。其工作原理、等值电路也与一般变压器相同,只是其原边绕组串联在被测电路中,且匝数很少;副边绕组接电流表、继电器电流线圈等低阻抗负载,近似短路。原边电流(即被测电流)和副边电流取决于被测线路的负载,而与电流互感器的副边负载无关。由于副边接近于短路,所以原、副边电压U1和Uc2都很小,励磁电流I0也很小。电流互感器运行时,副边不允许开路。因为一旦开路,原边电流均成为励磁电流,使磁通和副边电压大大超过正常值而危及人身和设备安全。因此,电流互感器副边回路中不许接熔断器,也不允许在运行时未经旁路就拆下电流表、继电器等设备。

  1)发现CT二次开路,要先分清是哪一组电流回路故障、开路的相别、对保护有无影响,汇报调度,解除有可能误动的保护。

  2)尽量减小一次负荷电流。若CT严重损伤,应转移负荷,停电处理。

  3)尽快设法在就近的试验端子上用良好的短接线按图纸将CT二次短路,再检查处理开路点。

  4)若短接时发现有火花,那么短接应该是有效的,故障点应该就在短接点以下的回路中,可进一步查找。若短接时没有火花,则可能短接无效,故障点可能在短接点以前的回路中,可逐点向前变换短接点,缩小范围检查。

  5)在故障范围内,应检查容易发生故障的端子和元件。对检查出的故障,能自行处理的,如接线端子等外部元件松动、接触不良等,立即处理后投入所退出的保护。若开路点在CT本体的接线端子上,则应停电处理。若不能自行处理的(如继电器内部)或不能自行查明故障的,应先将CT二次短路后汇报上级

网友A:
,电流互感器副边回路中不许接熔断器,也不允许在运行时未经旁路就拆下电流表、继电器等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互感器副边回路中不许接熔断器,也不允许在运行时未经旁路就拆下电流表、继电器等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