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7):
线性转换LCNV是怎么用的啊?
它是什么意思啊?
HSC0又是怎么用啊?

网友A:
仔细看看编程手册

网友B:
线性转化就是参考斜率 输入值对应 转换成目标值 另一个HSC0是高速计数

网友C:
线性转换LCNV通过(模拟量值高限、工程值高限)(模拟量值低限、工程值低限)两点(四参数)确定XY坐标中唯一直线,实现模拟量值对工程值线性转换。

网友C:
此指令的数学原理:两点确定一条直线。

网友D:
高速计数一般针对编码器而言,常规情况下应用于伺服电机,有些步进电机也是通过脉冲数来控制的,常用于精度测量!

楼主:
谢谢人你
你的回答对我很有帮助,我再请问一下你,LCNV里面那个第一个参数设定的转换模式是什么意思?我看到可以输入1,2,3什么的。我看到编程手册里面没有这个参数的介绍!
 多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