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7):
一条∮12气管,中间加个简易加热装置
让出气端的温度达到60℃
有这样的简易加热装置吗?
或者如果自己做个,怎样会比较完美?
请教贴!!!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网友A:
多长的管?空气?流速?
简单的我看过吹头发的。

网友B:
把气体通到一个加热器里加热,加热器密闭好就行了,一台温控器+SSR+加热管就行了,不过你的流速要算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气体通到一个加热器里加热,加热器密闭好就行了,一台温控器+SSR+加热管就行了,不过你的流速要算好

网友D:
搞个塑料焊枪··改装哈···

网友E:
这个有难度,
12的气管应该是塑料的吧
这么小的管子中间还要加东西?
流量会受到影响哦!

网友F:
说法太过笼统,不可预料性太多,就像楼上或楼上的楼上说的

网友G:
我们的压缩空气是通过板换加热的,大于80度。

网友H:
PTC热风发热器是利用高技术新材料PTC热敏陶瓷作发热元件,钎焊锡翅片作散热器构成的新型发热器件,它与电热丝、电热管等传统发热元件相比,具有许多优点。我院研制的波纹翅片式发热器,具有高可靠性和长寿命,经220V连续通电2000小时及通断试验10000次,发热功率基本无衰减。这项技术成果使PTC热风发热器不仅可用于暖风机等小家电,也可用于空调器、汽车、火车空调等要求高的场合,为PTC热风发热器的应用开拓了更广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