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7):
我是新手,最近做一个项目用到S120,遇到几个麻烦的事儿。
1.S120电源模块上电后,断路器和伺服滤波器会有不正常的噪音,不同线路上的隔离变压器和变频器滤波器也有噪音。S120的断路器一段时间会跳闸。考虑到可能是断路器选型问题,换个大点的断路器后,断路器不跳了,但是其它的问题还在。
2.用starter在线调试时,当用面板控制电机时,电脑的鼠标会失灵,且鼠标光标乱跳,S120一会便自动掉线!考虑到会是干扰问题,对其全部接地后,问题依然存在!
 请各位大神帮帮忙,谈谈你们的看法!感激~~

网友A:
明显干扰问题,加滤波器和电抗器试一下,另外在加磁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显干扰问题,加滤波器和电抗器试一下,另外在加磁环

楼主:
防干扰措施
问题是滤波器等设备也受到了干扰,有没有比较可行的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