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安装问题,急??????????

楼主(2012-11-27):
安装STEP7时到了这一步,是什么原因啊?哪位帮帮忙啊。多谢了。

网友A:
是否是你的系统的问题呢?

网友B:
这不是提示很清楚吗?

网友C:
你的系统不行吧?换个系统

网友D:
装的时候把一些不常用,占资源的软件卸了,退出360,不然安装可能会不成功。

网友E:
安装时按英文版安装 安装好后可直接改成中文版,祝你成功

网友F:
您用的是XP系统还是W7系统?

网友G:
由这个界面来看 是XP的系统,但安装失败 也不提示有那些地方错误,真的奇怪

网友H:
应该是你的系统有问题,看看是不是早期的版本,或者换一台电脑试一试!

网友I:
拷贝在根目录下试试吧!

楼主:
感谢
多谢楼上几位的帮助。我用的GOSHT版XP,不知道是不是不行,我准备换一个安装版的试一下,至于楼上几位说的根目录,英文版安装,关所有软件这些我都已经试过不行了。不过还是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