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8):
最近学习用示波器测逆变触发电压,看看波形电压比较是不是相近,模块已经去掉,听有经验的师傅们说,测送到逆变触发脉冲,不把模块取下,会炸毁模块,现在我把模块去掉,但不明白怎么去测和接线。
还有去掉模块,外部整流电源接入该变频器进行供电,显示不报警,当给该变频器一个指令,报SC警,是不是模块没装进变频器的缘故吗?或者可以通过怎么样的方法接下线可以消除该报警信息,不装模块只是为了在装模块之前检测下驱动电路的触发电压和波形是否正常,求解

网友A:
可以到变频器维修论坛看看,有如何屏蔽SC故障的方法。在我发的帖子中可以找到的。

网友B:
屏蔽电流检测信号就行。

网友C:
看了就要回一下!

网友D:
把电流检测出入回路对地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