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8):
变频器在很多资料或文献中都被描述成为节电、节能的控制产品,让人们对变频器本身产生了节能节电的概念,但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变频器的应用是否能够达到节电。节能的效果,还需要结合所使用的实际情况而定。
变频器之所以在大部分的情况下能够达到节电、节能的效果、其原因在于变频器对电机进行了调速控制,但实际上,大部分的调速设备都可以达到这一效果,因为很明显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认定变频器就是一种节能型产品。
     变频器实现节电的前提是其负载的调速特性,那些转速对功率影响较大的备件,如离心风机和离心水泵等,变频器调节效果要明显优于其自身调速运行后的效果,变频器在这样的前提下,即可实际达到节能省电的效果。
变频器所处理的备件如果是恒转矩负载甚至是恒功率负载,那么在转速下降的情况下,功率下降的并不明显或功率保持恒定,因此变频器调速的使用并不能达到和之前相同的节能省电效果,甚至是完全不能节电。
变频器调速的使用效率和数字直流调速器的使用效率是否有较大区别,这一问题也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考量,在某些条件下直流电动机比交流电动机的功率更高且功率因数更高,因此交流异步电动机和变频调速器与直流电动机和直流调速器相比,并没有更为省电。
                                                                                                    本文由***自动化商城提供

网友A:
能量是一定的。看怎么用了

网友B:
更多的时候是商家销售的炒作。把一个技术概念,吵起来,增加卖点。他们并不认真的去研究技术特点的实用性,环境条件和场合,一味的炒作其卖点,特别是以节能为话题的炒作,太多了。

网友C:
变频器本来应该是控制为主要目的,节能只是有些情况下免费给的好处,但现在可以说变成本末倒置了.

网友D:
 楼主分析的非常有道理,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本来应该是控制为主要目的,节能只是有些情况下免费给的好处,但现在可以说变成本末倒置了.
非常有道理

网友F:
变频器也不是所有的设备都能用的,节能就是针对一些用机械的挡板和阀门来调节,流量、压力、温度等要求的电机负载,根据转速来改变流量、压力、温度的一种对速度的要求,变频器可通过一些技术控制技术,达到需要的转速,从而同原来的设计功率相比,减小了功率,达到节能。变频器是一种调速产品,不能认为是节能节品,主要是控制技术。

网友G:
就像空调一样,实际上所谓加变频我感觉就有一点儿好处,增加了舒适性,其实上节能都是忽悠人的,不知道为何那广告还那么好使!原来格力老总都说节能是忽悠人的,但是现在也开始忽悠了,市场决定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楼主分析的非常有道理,顶!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变频器也不是所有的设备都能用的,节能就是针对一些用机械的挡板和阀门来调节,流量、压力、温度等要求的电机负载,根据转速来改变流量、压力、温度的一种对速度的要求,变频器可通过一些技术控制技术,达到需要的转速,从而同原来的设计功率相比,减小了功率,达到节能。变频器是一种调速产品,不能认为是节能节品,主要是控制技术。
分析的不错来着!

网友J:
若说变频器节电,那得看运行在什么工况下。并不是运行在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节能。

网友K:
哦,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