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维修PLC啊,胆战心惊的!

楼主(2012-11-28):
第一次维修PLC啊,胆战心惊的!

楼主:
昨天晚上一个朋友的PLC坏了,找我过去帮忙看看怎么情况,结果把这台PLC拆下来了。故障现象是哪个1CH00的那个点始终都是亮的,把相关的接线拆下来也还是亮的,判断是PLC坏了,至于是什么牌子的,大家看看自然知道了。

楼主:
拆下来这个坏PLC,看看怎么情况!

楼主:
拆开面板接线(接地线)!
这是输出点,继电器型的。
这个是电池,经过测量是四伏的,不知道究竟是多少的。
这是输入输出接线端子版。

楼主:
经过一番清洗(酒精),然后烘干,重新安装试验,偶的天神哦,好了。

楼主:
现在那个1CH00点已经恢复原样了,有感应才可以亮的,一切正常了。

楼主:
那个电池用万用表测量是四伏的,但是实际标准的应该是多少,还请大家指正,谢谢哦!

网友A:
不错。一般维修就是通过修改程序,重新更换一个输入点。

网友B:
是锂电池3.6V

网友C:
呵呵,还是对自己不自信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还是对自己不自信呀
是啊,没有把握啊!

网友D:
电池上应该有写多少伏

网友E:
呵呵;输入信号与下面的继电器无关;
估计是有异物或线路板脏了;

网友F:
酒精清洗  烘干

直接换点位

一硬一软

网友G:
想想我第一次使用日文版的电脑,与工场内Q系列的PLC进行故障排除时心情是一样的。解决问题后心情自然是十分高兴呀!

网友H:
第一次都是胆战心惊的!

网友I:
恭喜楼主,第一次就这么成功,经验在于积累

网友J:
谢谢楼主的分享。动手是必须的,大家都有第一次,有时会付出代价,这也是必须的。实践出真知。

网友K:
查找故障原因是通苦的,一担找出原因后,问题是简单的,当修好一个设备是兴奋的!本人是很有感触;同感中!

网友L:
恭喜楼主 这种问题修起来最爽  故障明显

网友M:
经验只有努力奇迹会发现

网友N:
只要慢慢拆,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也是拆过好几个了,不过只有一个是修好了,其它都Over了

网友O:
呵呵过来学习的 打点酱油准备过冬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个电池用万用表测量是四伏的,但是实际标准的应该是多少,还请大家指正,谢谢哦!



CPM2AH用的电池是TOSHIBA的ER3V的型号,额定电压DC3.6V,一般新的有DC3.68V左右;
这个电池与PLC的输入/输出点故障是不会有半毛钱联系的;

网友P:
3.6V

网友Q:
无可厚非    3.6V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个电池用万用表测量是四伏的,但是实际标准的应该是多少,还请大家指正,谢谢哦!



CPM2AH用的电池是TOSHIBA的ER3V的型号,额定电压DC3.6V,一般新的有DC3.68V左右;
这个电池与PLC的输入/输出点故障是不会有半毛钱联系的;
和钱没关系,想知道标称究竟是多少伏的,谢谢了老师的指导!

网友R:
看楼主过程,晏然一个非常老手,没有过多的废话,直通主体,眼疾手快,手到病除,可能是第一次动手,先前必耳闻目染N多,终于有机会大显手段。贺

网友S:
引用 网友J:
谢谢楼主的分享。动手是必须的,大家都有第一次,有时会付出代价,这也是必须的。实践出真知。

网友T:
估计没修好,应该是继电器粘连了,改输出点就行了么,还用修?

网友U:
有人会改所出点吗。好改吗。我是不会,我厂里有4太机器有PLC.好几年了没坏过。不过我没年给它打扫一次卫生。

网友V:
3.6V DC

网友W:
引用 网友T:
估计没修好,应该是继电器粘连了,改输出点就行了么,还用修?
看好了,是输入点故障,不是输出点。

网友X: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断开电源过几分钟再上电试下,也许和你清洗后一样的神奇,这情况一般是系统有出错才会出现异常的。

网友Y:
楼主清洗时继电器这类的都没拆下来吗。烘干用了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