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8):
对DCS控制系统完全不了解   但是最近接到一个工程需要处理这方面的问题  求高手做个详细的指点

网友A:
建议:找本DCS的书看看学习一下,再结合楼主的工程选择的是什么厂家的系统,再找对应的资料来进行学习。

网友B:
先看看是谁家的系统,再有针对性的看资料

网友C:
DCS控制系统简单点就是 由多台计算机分别控制生产过程,至于你说的DCS控制系统 不是知道你说的是那一家的系统不好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