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葫芦

楼主(2012-11-28):
3T电动葫芦正常运行几分钟后。刹车就无法打开。为此烧坏电机。电压正常,接触器换新,轴承换新。正常运行时电流正常。请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A:
刹车调松点

网友B:
你的刹车线圈是什么结构的,直流还是交流

网友C:
是锥形转子电机吗?
抱闸紧了,还是线圈坏了?

网友D:
如果是锥形转子电机的话,调调抱闸试试。

网友E:
3T电动葫芦吊应该都用锥形电要的,这种情况我们见多了,多数是电机线圈不行了,难的是用万用表检查不出问题,换个电机吧。

网友F:
1.电动葫芦上的排钢丝绳的排线器问题.
2.电机和铰缆辊之间的齿轮或连接套有问题
3.行程开关是否有问题

网友G:
调调抱扎试试看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赐教!是锥形转子。尾端带刹车圈。机械刹车。线圈刚重新绕过,重没有刹车调到刚好能刹车。但运行一会又打不开,等一会又能打开。

楼主:
谢谢! 调松了,运行 一会又打不开。

楼主:
谢谢!行程开关,导绳器都没用。

网友H:
是不是回位弹簧有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回位弹簧有问题了
对,很有可能这样,换个电机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回位弹簧有问题了
很有可能是回位弹簧有问题了,你换了试试

网友J:
是普通的MD葫芦吗?
如果是:检查和滚筒连接花键,花键磨毛了转子串动不自如经常卡滞。
       如果还不行检查电机线圈,看看阻值及三相是否平衡,检查转子,笼条短路、断路时定子通电都无法推开转
       子。

楼主:
多谢!是普通的MD葫芦。现在准备换电机。

网友C:
电机不好了,换新的吧

网友K:
试试调调包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