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8):
有一台380V烤箱一台。3根加热管总功率12KW。加热管接法是3个头子并在一起接了个零线,另外3个头子分别接了3根火线。  现在想把这个烤箱改成220V的3根加热管并联可以吗?需要用多大电缆?功率会不会变?如果电流太高只并联2根加热管怎么样?

网友A:
三根并联接单相220伏,功率是不变的但电流要大很多,将近60安的电流.

网友B:
三根加热管可以并在一起接220伏的电源,功率不变,电流近按经验估算大约为12X4.5安,电源线至少选用6平方的铜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根加热管可以并在一起接220伏的电源,功率不变,电流近按经验估算大约为12X4.5安,电源线至少选用6平方的铜线
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D:
总功率是12KW,电压220V,电流=12000/220=54.5,并两根电流=12000/3*2/220=36.4

网友E:
电缆的载流量是有规定的

网友F:
直接把中点分开每支都接220v

网友G:
你所描述的三根电热器,一头是连接在一起的,接到N线上,另外一头各接三相(A、B、C、);这种接线不也是每个电热器是220V吗?只能说是380V供电罢了,你要改成你所说的220V供电,也就是把三个电热器都并联起来接到一个220V电源上罢了!这样供电的电源线就要加大了;

网友H:
看来要用10平方的导线了。

网友I:
我们厂高杆灯就是那种接法,维修的时候就用220V

楼主:
看了各位师傅们的回复顿时心里有谱了。多谢各位师傅们了。因为乡下没有380V供电所以才不得不改的。现在就只用两根加热管了吧虽然功率降低了三分之一,不过还是勉强能用了。   刚开始接这个活的时候我还担心他的加热管是三角接法呢。那样的话改220V电压三根加热管的总功率就只有4千瓦左右了

网友J:
#7 楼说的对。支持你!

网友K:
有3相电源为什么不用?要用单相?

网友L:
加热器,原来不过用的是3相220v而已,不是380v的,如果是380v的就没有0线了,你如果改成单相220v的你还是用10mm的线比较好

网友M:
星型接法当然可以用220的直接接  但要考虑电缆啦

网友N:
楼主也有意思,现在的这个接法本来就是220V的接法。

网友O:
楼主还要注意一点,就是如果用单相电源,超过12kW就会将单相电源电压拉低了。负载太重。查下标准,单相电源的负载最大不能超过多少?过去是10kW,现在不知道了。但要注意。太重的负载,会把电压拉下来,影响别人用电。

网友P:
17楼说的很对。就像每到夏天晚上,电灯忽明忽暗的,就是电压忽高忽低。开空调,电磁炉等大功率电器时瞬时电流过大,导致电压下降。电灯忽闪。

  讨论下。

网友Q:
380v星型接法每相加热器实际电压不就是220v吗?要改什么呢,不懂!

网友R:
可以安装一个加热管断线报警器,加热管烧毁的时候还可以报警。效果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