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8):
求:s7-200与海利普变频器C+系列通讯?现在怎么搞也不行,我要疯了!快来人解答,小弟跪求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1。两个的通讯格式确保一样。2.找个485转232的装置,下串口监控软件,用电脑就能监控plc、变频器的收发数据是否正确

楼主:
我有S7-200的下载线啊可以吗?C+系列的不是485的吗?

楼主:
C+系列就是485的啊

楼主:
.找个485转232的装置,串口监控软件!!!!!!!!!!!!这个怎么接啊!大哥

网友B:
通讯格式不能错,通讯地址不能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