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8):
各位大侠,前辈们,请教一下!我的EB8000软件做的TK6070IH的画面,在另外一台电脑上打开,图片显示不出来,如何反编译?我试了一下还是显示不出来,重装软件了也不行,请各位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图库一样吗?把图库复制过去再试

网友B:
用另一台电脑去触摸屏里把程序先读出来然后再反编译试试。

网友C:
是不是这个程序是调用原来电脑中的一张图片,换了电脑,这个电脑中没有对应的图片

楼主:
谢谢大家!今天问了一下供应商,弄好了。

网友D(2014-03-21):
怎么弄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