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9):
S7-200输入24V电源能带几个输出直流继电器?允许这样带吗?容量够吗?

网友A:
呵呵;是输出的DC24V吧?
这个一般只有0.3A左右;

网友B:
1楼提出S7-200输入24V能带几个输出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楼提出S7-200输入24V能带几个输出继电器?

是用24V带输出隔离直流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是输出的DC24V吧?
这个一般只有0.3A左右;

你是说PLC DC24V只能输出0.3A左右的电流吗?那么一个DC24V的继电器电流是多少?我用这个继电器做输出隔离的

网友C:
外加一电源,如把PLC 24V搞坏损失大了

网友A:
呵呵;DC24V继电器的电流与继电器大小有关的;
你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
一般像PLC内部那么大的继电器也就10多mA;
建议还是外部加个电源吧;

网友D:
特别注意,不要因小失大

网友E(2013-01-06):
看负荷,最好一对一,外带继电器的负荷总和肯定不能比输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