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达变频器的稳压二极管是多大的啊??

楼主(2012-11-29):
各位~~手里有一台东达TDS-V8(7.5KW)的变频器驱动部分烧毁了~有一只稳压二极管不知道是稳多少伏电压的?麻烦各位看下~有什么型号能替代此二极管???

网友A:
比着修啊,六路,

网友B:
这样我不好判定,如果你会画出简单电路,可以尝试

网友C:
只能加电测试其他几路的,然后再分析了

网友D:
三个色环是什么颜色

网友E:
拆下旁边的二级管,然后串接1k电阻,接上直流电压 测试,用万用表量二极管两端电压.

楼主:
颜色是:棕色,灰色,蓝色 是不是18.6V的啊???

网友F:
蓝灰棕6.8V吧'把好的那个拆下来用10k档测下反向电阻是多少

网友G(2013-02-19):
拿个数字耐压表测一下稳定点

网友H:
驱动电路,小功率5.1v或大功率7.8v

网友I:
同意5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