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9):
UVW和N接,示波器2表笔怎么搭,搭在上桥,还有下桥哪

网友A:
你是要单独测每路的波形呢,还是测死区时间?

网友B:
在整机还是单板上

网友B:
1,如果是PCB板就在驱动副边加驱动型号与地之间(2个探头,看三相死区开通时间),2如果是整机,那要小心咯,要用隔离探头,也是驱动与地之间

网友C(2013-04-23):
示波器不好测量,我测量过 稳不住波形
我的是数字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