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9):
 熔断器也被称为保险丝,IEC127标准将它定义为"熔断体(fuse-link)"。它是一种安装在电路中,保证电路安全运行的电器元件。熔断器其实就是一种短路保护器,广泛用于配电系统和控制系统,主要进行短路保护或严重过载保护。
  熔断器是一种过电流保护器。熔断器主要由熔体和熔管以及外加填料等部分组成。使用时,将熔断器串联于被保护电路中,当被保护电路的电流超过规定值,并经过一定时间后,由熔体自身产生的热量熔断熔体,使电路断开,从而起到保护的作用。
  以金属导体作为熔体而分断电路的电器,串联于电路中,当过载或短路电流通过熔体时,熔体自身将发热而熔断,从而对电力系统、各种电工设备以及家用电器都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具有反时延特性,当过载电流小时,熔断时间长;过载电流大时,熔断时间短。因此,在一定过载电流范围内至电流恢复正常,熔断器不会熔断,可以继续使用。熔断器主要由熔体、外壳和支座3 部分组成,其中熔体是控制熔断特性的关键元件。
  下面将简单分析熔断器常见的故障:(信息来源www.electricbbs.net)

一、熔体熔断
1、短路故障或过载运行而正常熔断。
排除方法:安装新熔断体前,先要找出熔体熔断原因,未确定熔断原因,不要更换熔断体试送。
2、熔断体使用时间过久,熔体因受氧化或运行中温度高,使熔体特性变化而误断。
排除方法:更换新熔体时,要检查熔断体的额定值是否与被保护设备相匹配。
3、熔断体安装时有机械损伤,使其截面积变小而在运行中引起误断。
排除方法:更换新熔断体时,要检查熔断体是否有机械损伤,熔管是否有裂纹。

二、熔断器与配电装置同时烧坏或联接导线烧断与接线端子烧坏
1、谐波产生,当谐波电流进入配电装置时回路中电流急增烧坏。
排除方法:消除谐波电流产生。
2、导线截面积偏小,温升高烧坏。
排除方法:增大导线截面积。
3、接线端与导线联接螺栓未旋紧产生弧光短路。
排除方法:联接螺栓必须旋紧。(信息来源www.electricbbs.net)

三、熔断器接触件温升过高
1、熔断器运行年久接触表面氧化或灰尘厚接触不良,温升高。
排除方法:用砂布擦除氧化物,清扫灰尘,检查接触件接触情况是否良好,或者更换全套熔断器。
2、载熔件未旋到位接触不良,温升高。
排除方法:载熔件必须旋到位,旋紧、牢固。电工互动论坛
http://www.electricbbs.net

网友A:
讲了很好.熔丝成本也低,在电路中起到好的过流和过载保护,更换很方便.